生活
请教水泥液压砖机叠板机控制线路图

楼主(2015-06-18):
如题,请教各位师傅叠板机线路图,用三菱Plc和英威腾变频器控制的,使用三线接近开关,PLC程序已经弄好,就差一次线路和二次线路了,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程序会懂得做,那不会接线????
说来惭愧,小弟不会接,程序是以前坏了的机器的,我复制过来的
独自漂泊

楼主:
求师傅们帮忙

网友B:
你把顺序搞反了,可能程序也不是你自己写的,没有电气原理图,你怎么写的程序
程序不是我写的,请师傅帮帮忙
请教水泥液压砖机叠板机控制线路图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