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组态

楼主(2015-06-18):
版主,你好
我问一下,在300硬件组态的时候,我没有用300的标准电源,我的第一个卡槽是不是空着就可以了,第二个是CPU,我就一个机架,第三槽也空的,第四槽开始装输入输出模块。是不是这样组态的?

网友A:
还真是忘了怎么设置的了,但这样用肯定没问题(硬件)。我觉得300的电源不怎么样,还不如明伟那个导轨式的。组态自己试试就行了,反正也不麻烦。

网友B:
1、没有用到西门子的电源模块,就不需要组态。
2、西门子组态时使用的是逻辑槽位而非物理槽位,第三槽位为接口模块专用,第4槽开始才可以插入信号模块,在实际排列模块时,物理上为紧密排列,不会有像软件一样的空槽位的。
Good Luck~

网友C:
不用电源是可以的啊, 2槽插CPU、 3号槽空着,后面的槽位你可以插你想用的模块

网友D:
用不用都无所谓,组态用不用西门子电源也无所谓。就一个24V电源,没有其它的关联

网友E:
第一槽是电源槽,下一个是cpu槽,第三个槽空着就可以了,下一个槽放与物理模块对应型号的模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