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8):
[attachment=136456]

调用了一个标定块,程序只写了这一行。为什么编译通过不了,提示:只能使用有效密码的编译块

网友A:
语法有错误啊

楼主:
哪个语法错误,输入端我写上PIW64还是下载时提示只能使用有效密码编译块

网友B:
博图要什么配置的电脑才不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博图要什么配置的电脑才不卡啊?

我这个电脑还凑合,不太卡! [attachment=136476]  [attachment=136477]

网友D:
为嘛我的FC105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B:
要8核  16G内存,还i7处理器,作死了,估计1万多的电脑了,我们屁民只能望洋兴叹了。

网友E:
我的没有楼主的错误,不过我认为楼主的数据类型也有问题,我如果用IW就会有数据类型不一致的语法错误,用ID就正常

[attachment=136488]  [attachment=13648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8核  16G内存,还i7处理器,作死了,估计1万多的电脑了,我们屁民只能望洋兴叹了。

有了I7处理器,16G内存,没有SSD,打开软件的时候一样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