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系列PLC

楼主(2015-06-18):
求教台达高手几个问题,PLC是EH3系列的
1.我用的是相对位置脉冲指令,我想监控实际脉冲输出个数,监控D1030发现没有,那么实际应该监控哪里
2.同一条相对脉冲指令用过之后,如果要再一次使用该条指令,该如何操作,普通继电器断开吸合好像不行(比如说我想移动70000脉冲的距离,移动结束后,还想再移动70000脉冲的距离)
3.如何在监控的情况下修改指令参数,目前我是修改一次写入一次程序,感觉很麻烦

网友A:
1.D1336
2.参考手册例程,好像用到了S寄存器
3.线上编程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1336
2.参考手册例程,好像用到了S寄存器
3.线上编程模式
找不到线上编程模式,明天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