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伺服控制问题

楼主(2015-06-18):
我刚刚学S7-200伺服控制,一个气动电磁阀,一台伺服电机,现在控制要求伺服电机带动一个工件平均分成30到80次转动,刚刚好旋转一周,每转动一次。气动电磁阀动作一次,待气动阀关闭复位后,伺服电机再次启动,如此反复带动工件行走一圈。程序应该怎么写

网友A:
学习,等高手出手。

网友B:
虽然动作不算复杂,但步骤较多。需仔细分析。首先,要设定伺服为位置模式,再确定30-80次中,每转动一次到位后所需的脉冲个数。工作时电磁阀复位一次,PLC就给伺服送一串一个位置的脉冲个数,当工作30-80次后,需要利用Z脉冲检验是否为转动一周。
于英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