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FactoryTalk View SE 7.0问题

楼主(2015-06-18):
安装FactoryTalk View SE 7.0,自带的是sql 2008 express?那么是不是没有sql 2008 manage studio。
上次装完FactoryTalk后,安装sql 2008 manage studio结果失败了。
是安装FactoryTalk 过程中,可以选择安装manage studio还是先安装sql 2008,还是安装完FactoryTalk再安装manage studio?
谢谢。

网友A:
如果FTV SE软件完整,会自带SQL数据库软件,安装过程中会自动调用安装的。默认安装,下一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FTV SE软件完整,会自带SQL数据库软件,安装过程中会自动调用安装的。默认安装,下一步就行了。
好像只有服务,没有数据库管理软件,就是没有控制台。
无独有偶啊

网友B:
有自带的sql 数据库,管理平台很简单是打包在一起的,可以单独装个SQL管理平台,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