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8):
松下A5伺服驱动器的通信协议  ,说明书上看不懂,网上没资料,真的棘手啊!

网友A:
那个东西还就是要按照说明书上的来,别的都没用。慢慢的研究吧。
那个通讯端口的插头难买呀,楼主哪里买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东西还就是要按照说明书上的来,别的都没用。慢慢的研究吧。
那个通讯端口的插头难买呀,楼主哪里买到的?

松下不是有配件卖吗

网友B:
松下的电机好像没客服

网友C:
按手册的通信说明做无协议通信就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松下不是有配件卖吗

松下专卖那里没去问,我周围这些代理松下的工控店都说没有卖。想买个做根数据线调试程序用。

网友D(2015-07-20):
没有固定的协议 只能按照说明书一步一的写步,

网友D:
先请求权利。再发相应的命令码,再解返回的码

网友E:
是不是想读绝对值编码器的单圈数据和多圈数据?可以联系我,留下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