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SA-30MR-CM

楼主(2015-06-18):
三菱PLC型号为FX3SA-30MR-CM,威纶人机型号为TK6050ip,可是人机设置里设备类型 怎么没有FX3SA的选择,所以选取3G/3U等都通信不上,人机上显示不了字地址位开关,怎么办,三菱 400说是人机驱动协议找威纶通,可是威纶通说选3U可以的,结果还是不行,我都晕了,请教大家怎么办

网友A:
有些軟體未能完全支援。有耐心再等等新版本....

网友B:
1、等触摸屏方面更新驱动。我好象见有人连接上过。3G比3U更接近3S。
2、使用三菱触摸屏

网友C:
我用台达B07S411和三菱FX3SA-20MR 可以连上

网友D:
选择FX1S试一下.

网友E:
我用的FX3SA-14MT与TK6070IP链接是可以的,你有选FX0N FX1S那个通讯方式

网友F:
可以的,刚用过,查下数据线有没有接错,通讯线要自己焊接。
平常心!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