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型编码器的伺服电机

楼主(2015-06-18):
PLC怎么控制带绝对型编码器的伺服电机,怎么找原点

网友A:
在伺服里面读取当前位置
fx3u怎么和台达通讯

网友B:
如果你不用绝对位置系统,与一般的伺服电机控制方式一样。
如果你用绝对位置系统的话就要先建立好你的坐标系,后面的控制方法与上面一样。
台达A2伺服怎么建立坐标系怎么和FXU通讯
下载积分:+1(taoping555)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