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问题

楼主(2015-06-19):
一个三菱基板上有两个cclink模块,这两个模块之间的关系 和 地址是如何分配的呢??
两个都是主站吗?这两个模块式如何通讯的呢?

网友A:
相同的型号?
恩 都是q系类的qj61bt11模块

网友B:
两个都是主站,按照模块的I/O分配分配就可以了,每个占32位。
是用cpu主站中的缓存地址区分的对不对,两个主站之间没有通讯,是直接和cpu通讯的!!

网友B:
是的,你说的对

网友C:
和一个模块一样的设置.就是起始I/0号不一样.

网友D:
都是主站,一个主机好像最多4个,地址分配就是硬件的组态,该怎么分就这么分,一个槽就一个地址,数据读上来后都是CPU处理。

网友E:
参数那边有个 CC-LINK 然后去里填写 每个CC-LINK的起始IO 和 X Y 起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