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菱的FX2N-2AD模拟量模块

楼主(2015-06-19):
我有一个两线制的压力变送器,4-20mA,量程是20Mpa,请问一下怎么接线到2AD上面呢??

网友A:
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AD手册上也有接线图的,一般变送器上也有接线说明的。
AD手册键论坛右上角 工控下载

楼主:
上面有两条线,一条是红色(激励+),另外一条是黑色(信号+),手册上面没有说到这种变送器。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