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段,光标控制伺服电机运动然后回原点,循环程序。跪谢

楼主(2015-06-19):
(无正文)

楼主:
X0 开始
X1停止
X2 急停
X10 伺服电机上限
X12 伺服原点
X14 伺服下限
Y0 伺服输出
Y2 伺服输出 这是定长度运动的怎么改成光标控制。 原点 - 光标 - 停止输出-回原点

网友A:
光标控制运动,需要上位机软件读取光标点相对机械原点的坐标值,把坐标值送到PLC然后才能通过PLC程序运运算后去控制电机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