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9):
                      关于西门子PLC 300内存卡格式化后如何修复?请教高手

网友A:
转载:
由于是菜鸟级新手在一个项目中不小心的普通电脑把西门子的MMC卡格式化,造成PLC不能识别,头都急大了,在向高手求援后终于找到方法,随后在网上搜罗了相关资料,最终有惊无险解决了这个问题,十分感谢工控界的同仁,现将网上的操作方法再叙述一下,希望对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有所帮助。

       1、首先要做的是从网上找到西门子的写卡软件

       这是弄到几个软件,有些MMC卡要用的版本不一样,本次使用的西门子32M的存储卡,网线查查好几千呢,订货号是6es7953-8lg11-0aa0,在操作中两个版本的写卡软件都能用,比较顺利。

       2、然后就是找MMC卡的镜像文件

       这就像是windows系统的镜像文件,不过小得多,才几K。这个相对来说会不好找点,可以从西门子官网上下载,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有很多热心的网友会上传的,幸运的话就能找到,本次是通过网上的热心网友找到的镜像文件。

       找这个进费了不少劲,必须得和你写的卡完全匹配。如果不一样的话,PLC还是会不识别的。

       如果实在找不到,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前提是你要有相同的MMC卡,从好的卡中读取镜像文件,然后把读出的好的镜像文件写到问题卡中,但这种方法没有试验,因为有一定的风险,读卡内的镜像文件时,只要把卡放到读卡器内就会提示格式化,千万不能格式化,要不然就又成一个问题MMC卡了。

       3、写入镜像文件到问题MMC卡

       将第二步中找的到镜像文件写入到MMC卡内,这个方法比较简单,有点像往单片机烧写程序,如下图,

       先选中MMC卡所对应的盘符,然后点击“pick file”选中找到的镜像文件,再点击“start”

,等到写成功时会弹出一个小窗口,显示“done”。到此,MMC卡的挽救工作就完成了。
  •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
       找个西门子的PG或者西门子的读卡器,重新格式化一下就行了。

网友C:
    1楼说的很好,我也是这么做。不过目的不一样,我是用普通的MMC卡当西门子的用,就是刷个西门子的镜像文件。西门子的太贵了。

网友A:
    建议不要使用非西门子MMC卡,不要为了一点小小的所谓成本而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做设备安全是第一的。

楼主:
    大家只顾发表修复方法  谁能大公无私把MMC镜像文件上传呢?

网友D:
    网上有软件,普通笔记本电脑读卡器就可以,试试吧。
    不行的话,多试几次。

网友E:
    这个问题还就是要注意,以免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F:
    西门子的卡贵的要死

网友G(2015-09-11):
    西门子的PLC都买了,还要在意一张MMC吗?

网友H:
    128K的IMG文件!!!
    附件: 128KB(6ES7 953-8LG20-0AA0)_V1.0.rar (58 K) 下载次数:96
  •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I(2015-12-08):
    不行吧,刷一般就出错了啊

网友J:
关于西门子PLC 300内存卡格式化后如何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