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是啥意思

楼主(2015-06-19):
[attachment=136490]
MOV T15 D345 ,T15定时器可以传送到D345吗?

网友A:
是指T15里面的值传送到D345里面.这个是可以的
下载积分:+1(刘建强) 热心助人!

网友B:
刚接触吧

网友C:
当m314状态为0时 ,把定时器T15的当前值传送到字d345中

网友D:
把定时器的当前值送给d345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T有时候指触点,有时候指存储器,要在具体的程序当中具体分析。你那段程序里面T就是指存储器T。

网友F:
说的都对这个程序应该是西门子的是吗,看着又像三菱的,新手搞不懂

网友G:
T5的当前值传给D345

网友H:
条件满足后,将T15的当前值传送给D,当前值是一直在变的,所以你不停点,他也一直变

网友I:
回6楼:
这个是三菱的。当然诸如台达等(所谓日系)的也是。
西门子的寄存器地址不是D,而是MB/MW/MD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