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 我选的三菱 FX2nc-96MT 然后驱动两 SMC的驱动器用什么定位模块

楼主(2015-06-19):
不知道我说 清楚没,控制的不是伺服,smc 的驱动器 不知道FX2nc-96MT 再加上什么模块配合!求助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 我自己顶个

网友A:
它自己可以自带2轴啊

网友B:
不需要再加模块,PLC直接输出脉冲给SMC就行。

楼主:
大哥 怎么用plc 发脉冲控制伺服啊

网友C:
SMC他有專用軟件,要安裝,命令在軟件上填寫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