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育!各位大神!经验设计法!

楼主(2015-06-19):
小弟面试一家公司,问了下里面的人编程从来不用顺序功能图和STL步进指令,全是用经验设计法编的,用启保停和M中间继电器。
要求用经验设计法结合M辅助继电器编程,因为凡是用STL编的程序他们都要删掉用经验设计法写。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给我瞻仰一下,我手头几本书对经验设计法都是一笔带过,网上也找不到……
在线等,小弟很焦急……

网友A:
你理解起、保、停?
怎么起、怎么保、怎么停。
类似的控制大多是采用若干个类似的控制回路,后一级启动后,停止前一级的自保控制方式,相当于前一级工作正常与否用后一级的起保停来确认,这样一级扣一级,不知道我这样解释你明白没有。

网友B:
经验设计法就是 不用打草稿的意思!!!
想到哪里写哪里

网友C:
和看导航一样 目的地一样 线路不同 陌生人照导航 本地人是习惯这么走 的哥怎么快怎么来

楼主:
有没有案例教程好让小弟看看,很缺少这种思维。

网友D:
既然是经验设计法就是要你经常写程序,积累到足够多的经验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明白了。程序的结构,布局等可以多借鉴C语言里面的东西。

网友E:
可能别人不懂你用的步进等指令,你现在是新人,进去了是要去适应他们的,这点,也是悲哀,个人觉得,你要是能写出稳定可靠的程序,就别管别人怎么限制你.如果不能,那就只有顺从别人了.我猜你所说的启保停,可能是指程序多数用SET RST指令写的那种吧.个人认为,不管哪种写法,稳定,肯定是是首要条件.然后才是是否容易让人看懂.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网友F:
你該去看公司裡前輩寫的程式,不是問我們這些外人,程式寫法千百種,在沒資料的情況下,沒人能知道你公司前輩的思考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