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光纤传感器原理

楼主(2015-06-19):
1,想问下图片中调节数字大小起到什么作用?
2,还有那个传感器的线材质比较硬,是不是里面不是导线是那种导光材料?
3,光源是从哪里出来的?
[attachment=136513]
[attachment=136512]
[attachment=136511]

网友A:
1.调节数字大小是设定一个比较值,光纤放大器将进光量转换成数字量,当数字量达到设定值后,放大器输出动作。
2.线里面不是导线,是楼主说的导光材料,不能曲折。
3.光源来自光纤放大器,就是可调数值那个模块。
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只是一个数字式的光电开关而已,(就像数显式的时间继电器和旋钮式的时间继电器一样)不过比普通光电精度更高而已,由于光斑很小,可以检测很小的物体,由于检测头可以和放大器分离,而检测头不含任何电子元器件,不受电磁干扰的影响,因此可以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
下载积分:+2(20100330love) 感谢师傅指点
下载积分:+3(new123fa) 真诚感谢!

网友B:
为楼上的热心和专业点个赞

网友C:
说专业电就是不同颜色对光纤的吸收效率不同。同样的检测距离,可以检测到白的物体但不一定能检测到黑色物体。光纤传感器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调整数值的目的就是设置比较值。
下载积分:+2(20100330love) 真诚感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