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怎么配置?

楼主(2015-06-20):
我现在手上有一条全自动的生产线,输入输出总点数有320点,如果用FX3U的是不是超点了?我想用Q系列的但是没有用过,不知道该怎么配置,电源模块;CPU模块;输入模块;输出模块;主机板都用什么型号的,求高手帮帮我吧,跪谢了

网友A:
可以用L系列,步数不多用L02cpu,20K步不带SD卡记录功能.步数多,用L26cpu,260K步,带百兆以太网,SD卡记录功能.不用主机板,64点一个模块,只需要5个输入输出模块.功能强大.主机分带cclink和不带cclink的.

楼主:
L系列我都没有看到过,心里没有底,不敢用啊

网友B:
想怎么配就怎么配,注意开关电源电流大于模块需要的电流就行

网友C:
如果一定要用fx3U的就使用远程模块吧

网友D:
你把要的输入输出点,模拟量,温度这些说出来我帮你配。
一般是先选模块,选好模块再定基板。CPU看你要求的档次。档次根据模块的耗电量,大多数Q61P直接就够。

楼主:
其它也没有什么要求,就是输入输出点比较多而已,CPU模块我想用Q02U的

楼主:
没有模拟量,就是有9个行车,所以输入输出点比较的多

楼主:
柜子里的位置有限,只能放下两块基板

楼主:
输入点有192点,输出点有128点

网友B:
Q312B
Q61P-A2
Q02UCPU
QX42
QX42
QX42
QX41
QY42P
QY42P
QY41P

网友E:
用FX3U,加扩展模块就好了,这个安装方便;Q系列的就是需要电源模块和CPU:Q61P,Q0CPU,之后加输入输出模块,可以选择32个点的输入输出模块,这就可以确定你选多少电源槽

网友F:
可以用台达,麦格米特,信捷PLC都可以扩展到512点的。

网友G:
估计是电镀生产线

网友H:
引用 楼主:
L系列我都没有看到过,心里没有底,不敢用啊
L系列挺不错的,用法和Q系列基本一样,配置更灵活,不需要基板。官网有专用的选型软件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I:
每人每天都在论坛回答三个问题,世界将会多么美好!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J:
流水线最好用CCLINK,会少拉很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