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0):
我们单位有一台设备控制系统是西门子300plc控制的,cpu上的SF报警灯一直在闪,设备仍然在正常运行 ,非常不明白,按照常规来说SF的亮就证明有问题设备应该会停止运行的,但是这个一直在闪怎么没事呢,搞不明白,还有就是SF灯在什么情况下会常亮,在什么情况下会闪烁,还请大师指教,谢了

网友A:
虽然SF指出的是发生SYSTEM FAULT,但是系统故障也要分不停机故障和停机故障的。所以SF灯亮并不代表必须要停机。
  • 下载积分:+1(大于号)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果可以的话,在线读取故障诊断区的信息就明白了。

网友C:
    读故障诊断区看问题,调用相应的OB不会停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