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servo-J4 接线问题

楼主(2015-06-20):
各位大侠,
帮我看看, 为什么46针不能接24V-. 如果接了24V-, 输出信号如RD, ALM, INP 等均没有信号输出。 不接24v-, 正常, 伺服放大器工作正常。
非常困惑, 如果不接24v-, 等于伺服放大器只接了24v+. 按三菱J4说明书讲, 应该不对的。 请教一下。

网友A:
[attachment=136542]
图纸中的电平不对,PLC输入用的高电平,伺服DOCOM输出的是低电平

网友B:
46端应该是通过内部电路与24G连接在一起了,你没看内部电路图那里有个黑色的箭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