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出错求大神给分析一下

楼主(2015-06-20):
fx3u经常出错,电源和错误指示灯亮,无法用编程软件在线监控,提示无法连接plc,
run/stop 开关关掉,重新打开也不能重新运行,只有断电,再重新送电后,才能正常。
求工控大拿们给分析一下。求指教!!!!!

网友A:
估计是仿货。我也遇到两次这样的情况了。我的两块plc,其中一块拆下等了将近半年再尝试连接电脑又可以了连接·和·下载程序且正常运行;另一块反复开关几次run/stop后,也可以跟笔记本连接通讯、上传下载程序,运行也目前正常

网友B:
很可能是硬件故障,需要返回维修

网友C:
程序先备份防止丢失

网友D:
我这两天也遇纠类似的问题,电源灯和报错灯会亮,上传程序不完整并且没法进入工作状态。

网友E:
应该是高仿的..我修了N块这样故障的板....

网友F:
有时候指令用法错误也会导致PLC报错。。。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用了两个高速软件计数器,还用到了高速输出,可能是超出了plc综合频率造成的,改成硬件计数器后,到现在没在出现过这种情况。希望能对也出现这种情况网友们,有所帮助。谢谢大家提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