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和欧姆龙PLC联机时怎么一直提示存储器地址输入失败

楼主(2015-06-21):
比如我要用台达触摸屏监控欧姆龙CP1E中的输入点0.00或者辅助区200.00,怎么一直提示存储器地址输入失败?

网友A:
把中间的点去掉看看

网友B:
我去,没单位的

网友C:
可能是参数设置里的参数 不对

楼主:
谢谢 各位大侠 解决了 不能加小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