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1):
最近有一套设备改造,用到三菱的PLC,客户的功能要求说起来简单,但是我把自己给绕进去了,怎么也编不好!特来向大家求助!大体描述如下:客户的工艺是由几个独立的功能块组成的,这几个块的顺序不会变化,但是组合会发生变化,例如共有ABCDEF6个块,组合是自由组合:如ACDEF /BCEF等等,每一个动作都不是必需的!这个客户要求在触摸屏的工艺画面可以自由组合!最好用常见的编程方式实现,本人的技术水平有限,害怕搞不懂!我看家园里原来有过类似的问题,但是各位大侠的回答没看明白,所以再麻烦一下各位!先谢谢大家!青岛地区寻求能长期兼职PLC编程的朋友合作(我这边主要是三菱和西门子,工艺一般比较简单,都是小设备),有兴趣的朋友请联系!13475863371王

网友A:
这样类似的功能用PLC程序实现的话也不算太难,稍微有点复杂而已。
  • 下载积分:+3(bodau) 真诚感谢!

网友B:
    ABCDEF每个程序先单独编好,都单独调试没问题之后,编程一个程序,用来分别启动代替ABCDEF的M1 M2 M3 M4 M5

    D1 是第1步程序的数值存储地址, D1=1时代表是A,启动M1 ,D1=2时代表是B,启动M2...
    D2 是第2步程序的数值存储地址, D2=1时代表是A,启动M1,D2=2时代表是B,启动M2....

    以此类推,如图:

    [attachment=136565]

    触摸屏

    第一步下面有ABCDEF,按分别的按钮,D1就被分别赋值为1,2,3,4,5
    第二步下面也有ABCDEF,也是有分别的按钮

    [attachment=136566]
  • 下载积分:+5(bodau)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杨工:真的谢谢了!我试一下!

网友C:
    编号12345,直接输入就可以了,就是要注意每步开始和结束怎么做,这个就要你现场了解
  • 下载积分:+3(bodau) 热心助人!
  • 上海承接工业电气自动化项目工程 461946157@qq.com   13162651373

网友D:
    以上回答的很好

网友D:
    讲的很好

网友E:
    mark一下,编程思想非常不错,曾经有编过类似的。手动程序,也一直用这种方法。

网友F:
    我用s7-200试了一下这个方法,每次停止调用子程序的时候,子程序里的M,V保持停止调用时的瞬间状态,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我用s7-200试了一下这个方法,每次停止调用子程序的时候,子程序里的M,V保持停止调用时的瞬间状态,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线性程序结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B:
ABCDEF每个程序先单独编好,都单独调试没问题之后,编程一个程序,用来分别启动代替ABCDEF的M1 M2 M3 M4 M5

D1 是第1步程序的数值存储地址, D1=1时代表是A,启动M1 ,D1=2时代表是B,启动M2...
D2 是第2步程序的数值存储地址, D2=1时代表是A,启动M1,D2=2时代表是B,启动M2....

确实好方法。

网友D:
每个动作用子程序做
动作组合用步进做
可以随便的跳转
应该是没问题
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