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控制器输出方式选择的问题,前辈们进来看看。

楼主(2015-06-21):
温度控制器的输出方式多种多样,有继电器输出,4~20毫安的,0~20毫安的,0~5VDC,3~32VDC等等,是根据负载电流来选择,还是工艺温度?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我用的都是日系的。

网友A:
根据输出控制设备来选,我做台达,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B:
就拿我们公司设备来说吧,不要精确控制温度采用的日本富士继电器输出的温控器,高端点精确控制温度采用也是日本富士0到20ma输出的温控器。需要plc控制温控器温度的还是富士带485通讯的温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