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1):
各位前辈大家好!
现在我又碰到了一个问题,我有两套Q02+QJ71C4N系统,假如想要实现两个系统通过 无顺序协议 进行对发数据的话,请问如何避开同时发送造成数据冲突的问题
我现在就卡在这里了,因为采用422四线制就没有问题,485两线制就出现数据包成帧错误,当然我也知道是数据对发造成的。
自己也想做一个收发的机制,就是A在发的时候,B不能发,B在发的时候,A不能发,可是我如何用编程来实现,就无从下手了,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EtherNet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叫做载波侦听技术,发送数据以前先侦测网络上有没有数据传输,如果有则继续侦测,如果没有则发送数据。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加个io做标志位吧,这个最简单

网友B:
你的网络里有2个主站?正常不带这么玩的啊,如果是有多个设备要相互交换数据的话就都从主站走啊,

楼主:
那需要用什么协议呢?我用的是QJ71C24模块
引用 网友B:
你的网络里有2个主站?正常不带这么玩的啊,如果是有多个设备要相互交换数据的话就都从主站走啊,

楼主:
恕小弟愚昧,请问具体如何操作 如何实现
引用 网友B:
加个io做标志位吧,这个最简单

楼主:
好像232接口也是有的 cd信号
引用 网友A:
EtherNet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叫做载波侦听技术,发送数据以前先侦测网络上有没有数据传输,如果有则继续侦测,如果没有则发送数据。

网友C:
楼主傻了吧,485,cclink,fro-buss,can,divecent。。。都是轮询,只能一个主站,只有以太网不是主存在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