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506触摸屏下载反编译后文字显示乱码求解

楼主(2015-06-21):
求高手帮忙看看这个文件反编译后出现乱码 [attachment=136569]

网友A:
是你的软件版本问题,用EB500 Simplified Chinese Unicode version 2.7.4版(EB500V274_080130_chsU.zip)就可以,下面是软件下载网址。
http://www.weintek.com/globalw/Download/Download.aspx
[attachment=136570]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下一下看看

楼主:
多谢高手指点,只是软件没有下到能否给个网盘地址,这个地址找不到,谢谢高手了

楼主:
地址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