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在灌程序的时候那个通迅端口烧了

楼主(2015-06-21):
FX3U-64MR 接线没问题。 之前一直用的都是那条下载线, 今天一插就炸了一下(PLC有上电)。就坏了
菜鸟努力中

楼主:
拆了一下, 是编程口的那块板烧了
而且电脑的编程口也不能用了,没拆 估计也是烧了
菜鸟努力中

网友A:
买个422DB扩展就可以了

楼主:
而且 自从炸了之后 PLC 的输入 X6 X7一直亮 晕。
菜鸟努力中

楼主:
我在估计是 那条下载线的 问题吗? (下载线不是原配的,不知道哪里买的 米白色的)
菜鸟努力中

网友A:
哪就有问题了;编程口哪块板是CPU,核心部分给烧了,哎!

楼主:
64点好贵的,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菜鸟努力中

楼主:
等一下顺便上图, 直播拆卸过程
菜鸟努力中

网友A:
寄回给厂家维修吧!不然就买一块这个板块。淘宝上好像有卖;你可能是掉了垃圾进到时里边去了,短路造成的

楼主:
就是这里炸了
菜鸟努力中

楼主:
这是那个口
菜鸟努力中

楼主:
另外这个PLC 是原厂的吗? 我怎么看不到有三菱的标志?
菜鸟努力中

楼主:
我现在   急着要买个     怕买到假的。     求大神指教辨真伪
菜鸟努力中

网友B:
又买到假货了

网友C:
买到假货了,打三菱客服要代理商电话,或者论坛版主也有卖

网友D:
绝对假的!

网友E:
让你用假货,小命保住也是万幸!!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让你用假货,小命保住也是万幸!!

怎么知道是假的        能告诉我下嘛
菜鸟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我搞过一个工程,共用了16台三菱PLC,其中几台只要插上触摸屏就会烧PLC通讯口,通讯口烧了5、6台,修好后还烧,前后可能烧了十多次吧,一直查不到原因,后来都不敢上电试了,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查明是电柜外包公司将开关电源的24V接到PLC的com去了,不插触摸屏通讯线一切正常,插上就爆了。所以你要检查是不是线路有问题,愿对你有些帮助。

谢谢回答。      线路是没问题的    我们是照着手册来接的。   你们也是烧我那个通讯口的板吗
菜鸟努力中

网友G:
你们看到有问题的就说是假的!这么模糊的图,你们眼神真好!
这个PLC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