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通信无法练接

楼主(2015-06-21):
松下plc上传程序失败,通信无法连接,问题未解决需要高手解答,非常感谢!已更换下载线更换plc后成功上传下载程序,确定是plc的问题,造成plc通信无法练接的因素有哪些?非常感谢!

网友A:
我试过是USB下载的,干扰,要把周围是伺服电源拔掉才行,伺服已装滤波器的!
下载积分:+5(农夫)

楼主:
恩,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可是我在家里,没有伺服这些哟,下载端口不容易坏呀按道理说。

网友B:
松下PLC是什么型号?
PLC编程口有422的,也有232的,FP-X 直接用USB 的。也有的下面有开关,可选择9600还是19200。
请先说明型号。
下载积分:+5(农夫) 热心助人!

楼主:
fp0c32t

网友B:
FP0编程口是RS232,通讯参数 9600,8,1,奇校验。
注意FP0工厂设定是9600,但系统区410,411,414中可修改通讯参数。注意编程软件的通讯参数是否一至。
下载积分:+5(农夫)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