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哪种测温方式比较好?

楼主(2015-06-22):
我想测食品锅内物料的温度。因搅拌臂的影响。测温杆无法安装。除了红外线测温枪以外。还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测量?最好测量数据能给PLC,在人机上显示出来。

网友A:
在这种工艺条件下,用红外线测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也有不足。由于红外线测量的是被测物的表面温度,和实际温度有误差,所以要根据实际修正数据。至于想要将数据送到PLC里,那不是问题了,买个有4-20mA输出台式的就可以了。

网友B:
不要想得太复杂,安装锅壁上就可以。

楼主:
锅体是活动的。不便于安装。二则测温元件安装在锅底和锅侧所测量的温度值,和锅内的物料的温度值误差比较大。毕竟锅体是金属传热比较快。锅内物料也不固定。传导系数也不一样。

楼主:
台式的一个是占空间,另一个成本高。不易采用。

楼主:
用过这种方法,感觉效果不理想。

楼主:
PT100是一种常用的测温传感器。使用效果还可以。但在这个设备上安装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