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跳动问题

楼主(2015-06-22):
[attachment=136595] [attachment=136596] 求指点下,当达到压力设定值时阀会断开,但压力会慢慢的往下掉,就是所谓的不保压,阀又开始工作
哪怕就是掉一点点的压力,阀都会工作,这样子阀就频繁跳动了,我想用个时间控制,当压力掉了之后要过几秒,阀才始工作,,补充下,
我这里不需要上下限控制,麻烦各位了。谢谢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A:
要做一個靈敏度調整程式,因A/D本身上下不穩

网友B:
能说说为什么不用上下限控制吗?一般这种都是上下限控制的啊,而且你那玩意儿,延时也不稳定阿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