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2):
温度到300停止加热,温度降到260再加热,,帮忙给点思路.一个加热管.用PLC编,并用PID模块

网友A:
        PID控制器可以轻松达成。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买个普通的温控表即可.

网友C: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考慮溫控開關。

网友D:
温控器,设定值300,回差值40,位控模式

网友E:
晕,台达温控带编程可以直接搞

网友F:
一個溫控器搞定

网友G:
首选温控器,既简单又省钱

网友H:
这么宽的温度范围,我看就不要用什么温控器了,多贵啊。用一只带上下线接点的双金属温度计加一个交流接触器就可以了。又便宜而且完全能够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