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2):
    一台直流驱动器,冷却风扇如果坏了,而设备还是在继续工作,驱动器没报警功能,驱动器上的可控硅模块性能会变差吗? 是性能变差,不是直接损坏。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连续二次可控硅损坏,后来全部换新后,正常工作三天后,又出现问题其它不稳定的问题,后来才发现散热风扇不转。现在问题是不能确定这些模块,在没有散热风扇工作的情况下,工作了三天,会影响到可控硅模块性能吗?

     还有,如何检测这些模块的性能?

     请碰到过这种性况的朋友指导一下,先谢谢了。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A:
肯定影响

网友B:
正常来说的话只要可控硅没坏是不会有影响的.材料性能是不会有物理变化的

网友C:
        散热条件变差,可能会坏某些元器件。

网友D:
温度过高,高到一定的程度是对元件有影响,如果温度没有超过元件的上限温度,应没有多大的问题可控硅温度过高对本身是有影响的,使用寿命变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来说的话只要可控硅没坏是不会有影响的.材料性能是不会有物理变化的

现在问题是有变化的
全新的可控硅,阴极跟控制极电阻 小于 使用过的电阻 2到3欧姆。使用过的在19到21之间。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是有变化的
全新的可控硅,阴极跟控制极电阻 小于 使用过的电阻 2到3欧姆。使用过的在19到21之间。

可控硅的好壞不是這樣量的,取一指針式三用電錶擺在電阻擋Rx1紅棒擺在陰極黑棒擺在陽極然後用黑棒的電位去碰觸控制極。這時要導通放開控制極一樣要導通,黑棒放開斷路。若是這樣屬於好的,若是不觸發控制極就導通那就壞掉了。半導體的標準工作溫度是25度C他有一個溫升曲線溫度越高效率越低升到100度C的時候效率幾乎等於零。等冷卻了效率才會回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控硅的好壞不是這樣量的,取一指針式三用電錶擺在電阻擋Rx1紅棒擺在陰極黑棒擺在陽極然後用黑棒的電位去碰觸控制極。這時要導通放開控制極一樣要導通,黑棒放開斷路。若是這樣屬於好的,若是不觸發控制極就導通那就壞掉了。半導體的標準工作溫度是25度C他有一個溫升曲線溫度越高效率越低升到100度C的時候效率幾乎等於零。等冷卻了效率才會回升。

这个一般学过电子的都知道
    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比如用在整流部份、电加热或数量少的电路中(一、二最多三个),可能没什么影响。

    现在问题暂时解决了,确实是有影响。至于是否稳定,是否能连续工作(彻底正常),还要时间来证明。
那台老式的直流调速器,用了12个单向可控硅,现在换新的后,设备立即正常,现在至少用了三天。冷却风扇正常了,我估计应该没问题了。
    12个可控硅,分二组,一组6个,分别控制正转和反转。如果一组中6个,有几个性能变差,那可能在正转或反转时,某个或某几个可控硅导通慢一点,而引起输出到额定电压的状态延时,并且在停止时,制动也延时,因此才出现上述不稳定的问题。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