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2):
需要控制排水闸门(电机)正反转。控制柜已经接好,就2个点动开关,控制正转、反转。山区,直线距离约3公里。山上树木植被茂盛,布线相当困难。两点之间又不可视,也没办法组无线网络。偏远地区,手机信号也非常弱,经常没信号
有没有可行的无线电控制方案?求推荐。

网友A:
这么远只能用手机信号了吧

网友B:
引用楼主ctz556于2015-06-22 11:28发表的 无线电遥控开关求推荐 :
需要控制排水闸门(电机)正反转。控制柜已经接好,就2个点动开关,控制正转、反转。山区,直线距离约3公里。山上树木植被茂盛,布线相当困难。两点之间又不可视,也没办法组无线网络。偏远地区,手机信号也非常弱,经常没信号
有没有可行的无线电控制方案?求推荐。

似乎只能佈線了,難也要克服

楼主:
淘宝上的GSM远程控制器,打算买来试试

网友C:
根据要求,能否接成自动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的GSM远程控制器,打算买来试试

有用吗?自己说的手机信号也非常弱,经常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用吗?自己说的手机信号也非常弱,经常没信号。

是呀,没有好的方案只能尝试一下这种设备了,带外置天线,希望比手机的信号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