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A5,电源配线需要加滤波器这些东西吗

楼主(2015-06-22):
以前用小电机的时候,配个10A的滤波器(T072/T072-10 滤波保险端子台)
现在用了1.5KW的松下电机,在电源进线的地方,10A的胜蓝的滤波器就不顶用了;胜蓝好像也没大的滤波器了
想问下大家,你们用伺服的时候都加滤波器这些东西吗,还是就用个断路器和接触器就好了。

网友A:
看环境怎么样吧。环境比较好的话,小功率伺服一般不单独加滤波器,只在设备电源入口处加一个就够用了,环境差的话,总电源处加隔离电源和滤波器,伺服和变频这类干扰源也单独加隔离和滤波。前段时间做过一个设备,放在一个有500台CNC的大车间内使用,那干扰弄的,伺服跑10次就有10种位置,
有滤波器品牌推荐吗

网友B:
伺服和变频器一定要加滤波器。
有滤波器品牌推荐吗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C:
应该是用隔离变压器最好!!!只是成本增加!!
有滤波器品牌推荐吗

网友D(2015-08-13):
不用的。不需要

网友E:
最好加一个滤波器,干扰不容忽视。
于英剑

网友F:
中北创新

网友G:
淘宝上淘就行了,滤波器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H:
要滤波器,减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