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15-06-22):
有一台龙门刨用直流电动机型号是Z-550.参数是:容量16.2/16.2/6.5千瓦。转速1400/350/140。电压220/60/29伏。电流86/330/330安。接线是电枢两颗线,磁场两颗线,原来是用发电机组驱动,现欲改用直流调速器驱动,请问应选多大的调速器?另外该电机的额定转速是多少?谢谢大家。

网友A:
看了半天没看懂!!建议楼主直接上电机铭牌照片!!

网友B:
是:容量16.2/16.2/6.5千瓦。转速1400/350/140。电压220/60/29伏 一一对应
jxh668

网友C:
用0380的欧陆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