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2):
三相五线组合机床正常运转,用钳形表测量单根火线电流为75A,预计摆放20台这种设备,需要多大的变压器。
因为电机一直在交替启动的,电机一起运转最多的时候大概有47KW左右,也是电流最大的时候75A。20台设备同时运转,但是每台机器是独立的,不保证他们是不是同步的,是随机的,电流最大的时候大概占总时间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后续设备可能需要几台车床铣床,留个十几千瓦就够了。
没有接触过这么大功率的设备,请大家帮忙看看,要多大变压器,电线应该用多大的,预计总线用两根400的铜线并起来,每台设备分线用16平方的,够不够啊。

网友A:
如果从经济性角度建议630KVA变压器容量,但是必须保证无功补偿容量足够,如果从安全稳定性考虑800KVA更好些。请注意无功补偿柜请一定根据实际用电情况,保证在功率因数0.95以上。配线没法具体说,要看你分配几路控制,建议4-5路主线,主控柜有5-6路断路器更好,以便以后增加设备。如果4路分配,每一路主线要95mm以上比较合适。
  •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热心助人!
  • 希望向大家学习,能和大家一起交流、进步。谢谢。QQ:1162859666

    1162859666@qq.com

网友B:
    1500A的电流,设备的需用系数是多少?1600至2000KVA的变压器
  •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热心助人!

网友C:
    800KVA变压器可以了,1600A的电流,可过载到1.5倍,不过不能长时间运行,你一台设备只有75A也就35KW,700KW设备,应有一个系数,所以800KVA的可以了,如果设备集中在一个厂区,电缆线可以用两根185的电缆,做两个电控柜,
  •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0KVA变压器可以了,1600A的电流,可过载到1.5倍,不过不能长时间运行,你一台设备只有75A也就35KW,700KW设备,应有一个系数,所以800KVA的可以了,如果设备集中在一个厂区,电缆线可以用两根185的电缆,做两个电控柜,

    两根185的电缆载流量够吗,可能要穿管埋地下的。

网友D:
    安装变压器这类设备,除了考虑现在用电需求,还需考虑将来发展要求,尽量在经济允许情况下选择余量大一点的

网友B:
    800KVA变压器的额定电流1152A

网友E:
    同意楼上,最少800kva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