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编程注释

楼主(2015-06-22):
在STL编程中,有一行语句为“//---------------------------------------”,这代表下面的语句全为注释,还是只起隔断作用?

网友A:
没有错,“//”是程序与注释的分割符。

网友B:
注释或者是无用程序

网友C:
如果//后面全是---------------------------------的话应该意思是上面一段程序和下面一段程序没逻辑上的联系 或者是为了让你更好的理清楚程序的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