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2):
以下是实测波形!
[attachment=136615] [attachment=136616]

网友A:
对于  交---直----交   类驱动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  交---直----交   类驱动影响不大。

现在的问题是我这有几台设备在加工过程中重复精度很差!!!也就是说第一次加工与第二次重复加工无法达到一致.

网友B:
你的几台加工中心是同一型号的吗?用的什么系统?
重复定位精度差多少?

网友C:
最好还是加一个稳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几台加工中心是同一型号的吗?用的什么系统?
重复定位精度差多少?

伺服系统是安川,数控系统国内南京产,重复加工同一产品相差几十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还是加一个稳压电源

供电部份是稳定的,稳压器也加了!

网友B:
每件产品都有误差?还是时好时坏?是一台机床这样还是几台都这样?如果是几台同一现象,怀疑是电源干扰,建议检查机床电源的接地线的接地电阻是否达到要求。

楼主:
每台机床在加工过程中重复精度多有误差!!几台多一样!只是误差的大小问题!目前在考虑加装隔离变压器,

网友D:
隔离变压器与你这没关系,你还是检查一下,或者看看说明书说的重复精度是多少。这儿与机械重复精度有很大关系,然后就是电控部分
  • 下载积分:+5(jxh668)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离变压器与你这没关系,你还是检查一下,或者看看说明书说的重复精度是多少。这儿与机械重复精度有很大关系,然后就是电控部分

    机床说明书已经没有了!!目前这几台机床的重复精度误差最大的可以到达二三十丝。

网友E:
    新机可以让厂家调调

    如是旧机  可以肯定机械问题 丝杠间隙太大了或丝杠轴承坏了

    回原点重复精度不好也会导致

    伺服驱动器上监控固定点电机角度  变化正负5范围内的可以认为电控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