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2):
下载14个,回复2个
删除,自己的,传个网上,单台的,可以用测试过
TEL:15651102188

楼主:
s7-200和acs510的modbus rtu通讯问题,变频器不启动,监控无故障
  • 下载积分:+1(cuijun)
  • TEL:15651102188

网友A:
    s7-200和acs510的modbus rtu应该没有通信上,查询硬件接线或软件200程序的设置,变频器参数的设置

楼主:
    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参数已设置为以下,就是不能启动                 程序中vw2030  vw2130  vw2230 vw2330均已附值20000      M9.0为0
    9802均为1
    通讯速率参数5303为9.6kb/s。
    校验方式参数5304为1无校验,2个停止位
    设置控制类型参数5305为 abb传动简版。
    从左到右变频器1、2、3和4的站地址参数5302分别设置为3、4,5和6,并将变频器4的总线终端电阻dip开关置on
    1001=10
    1002=10
    1003=双向
    1102=8
    1103=8
    TEL:15651102188

网友B:
    先看一看。

网友C:
    会不会是PLC通信端口的问题

楼主:
    端口好的,其他程序测试过
    TEL:15651102188

网友D:
    程序呢,发到我邮箱看一下leisurefly@126.com~

楼主:
    已搞定
    TEL:15651102188

网友E(2016-03-21):
学习看看,感谢楼主
天道酬勤

网友F:
谢谢楼主共享,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G:
我自己也搞过一个,什么都好的,就是频率断电后丢失,为什么。

网友H(2021-10-27):
载14个,回复2个
删除,自己的,传个网上,单台的,可以用测试过

网友H:
没看到程序呢

网友I:
先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