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2):
用PLC控制一个操作台。设想姿态调节好后,将当前有关数据存储在EEPROM,但是在“QCPU(Q模式)_QnACPU编程手册(公共指令)”手册中没有Q系列PLC支持的EEPROM相关指令。现在基板上安装有电源、CPU、输入、输出、通信模块、定位模块。请教数据存储指令或相应手册,谢谢大神!

还有,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例程采用M8000,M8002等继电器。这种继电器和SM400,SM401,SM402等继电器的区别在哪里呢?

新手勿喷啊,谢谢!

网友A:
PLC有断电保存区的。M8000和SM400等,是不同系列PLC的特殊地址。
看手册或者软件帮助,都有说明的。

楼主:
已找到,原来是可以自己在PLC设置里制定D寄存器的锁存区域。我开始以为是一个已经给定的存储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