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P4N 控制闭环步进找原点问题

楼主(2015-06-22):
QD75P4N 控制直线运动的几个轴都没有问题,回原点参数里选择利用限位开关进行原点重试,到限位开关后会自动反方向找到原点。 有一个轴是旋转轴,找原点时不允许旋转360度。 所以除了近原点开关外,又加了一个限位开关,找原点时,利用限位开关进行原点重试,来防止电机旋转360度。但调试了很多次都不起作用,更改开关的逻辑,变换上下限位接线,找原点时有时是到限位开关后超限报错停止,有时不起任何作用。为什么呢?

网友A:
在轴控模块参数设定原点回归的方向为负方向,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限位开关接负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轴控模块参数设定原点回归的方向为负方向,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限位开关接负极限
回原点方向更改过没有用,现在只接一个限位开关,另一个未使用。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是DOG光电开关的问题,参数里DOG信号逻辑设置不对。因检测片只有一条小缝隙,开关一直处于遮光状态。找原点时一起动就检测到DOG信号,直接转入爬行,所以碰到限位后报错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