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2):
请教各位师傅:
情况如下:
我有一个空气处理系统,加热可以选择蒸汽加热或电加热,用PID温控器控制,在加热过程中,很顺利,比如我设定50摄氏度,很快就到了,但是,当到了50摄氏度后,我现在的目标温度变了,我想只要40摄氏度就好,问题来了:

不管我是采用蒸汽加热模式还是电加热模式,都不能从50摄氏度回到40摄氏度,按照正常道理来说,只要不加热,直接通没有被处理的风,应该很快就能降到设定温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50摄氏度将至40摄氏度的过程中,虽然PID温控器的输出指示灯没有闪了,但PID始终都有一个输出值,因为有这个输出值在,温度始终将不到我要的温度。

不知道这个输出值是什么东西,可以调的吗?可不可以让PID停止输出的时候,不会有这个最低输出值存在,或者让这个最低输出值变小,那样我的设定温度才能降到。

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希望各位高人能指点一二。

用的PID温控器是:台湾伟林  BTC-9100

楼主:
希望各位大神能帮帮我

网友A:
你使用PID控制器,应该是有参数可以修改达到你要的功能的,一般说PID超过量程应该是有输出才是,看你表吧

网友B:
  风冷效果不好。

网友C:
看下输出补偿参数 OFST 值是多少? 把它改小或直接改 0 ,

网友D:
温控器内的PT  IT  DT  这三个参数可以调整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耐心分析,目前还没有找出问题所在。

楼主:
我的那个加热系统,可以选择切换为电加热还是蒸汽加热,但是用的是同一个温控器,请问:电加热时自动演算出的PID值适用于蒸汽加热吗?

网友B:
        在实际温度稳定的情况下,突然调低温度给定值,在没有强冷设备的情况下,是没有手段让温度快速降低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