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3):
LW-9010与LW-9019除外在数字格式设置不一样外,还有什么区别。LW9017--------LW9022就可以满足时间设置要求,为什么还会有LW9010---LW9015的存在呢

楼主:
   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楼主需要了解一下进制,BIN,BCD,HEX,之间的关系,百度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B:
前者LW-9010是本地时间.  (秒)     (BCD格式),后者LW-9019是本地时间.  (时),这就是两者的区别。如果你要在维纶屏上显示时间,你就选LW-9017--LW-902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