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屏和ABB变频器通迅求助

楼主(2015-06-23):
MCGS屏和ABB变频器通迅显示频率,读出显示的频率大十倍,求思路如何显示实际频率

网友A:
假设读出频率是频率1,再新建个频率2,建个循环策略让频率2=频率1/10就行了

网友B(2016-04-09):
可以在设备命令中 做通 道处理,如:ABB 4011 给定 100% 但是在触摸屏中会出现1000, 所以通道处理5 输入最大值1000,工程最大值为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