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3):
小弟我近期在做一个转盘,用伺服电机驱动,加了20的减速机。不知道是减速机的间隙还是伺服没调好,停止的时候有小小的抖动。此机械要求速度快,本身惯量也高。现贴下我用软件检测伺服的数据,望大神支招!

网友A:
你的机械刚性不足

楼主:
您好,您这里所说说的机械刚性,是指机械连接刚性吗?还是指伺服驱动器设置的刚性呢。机械方面加了减速机的,减速机貌似有轻微间隙,不知道是否是导致抖动的直接原因呢。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械刚性不足

网友B:
转盘是多大的?转盘质量是多少?伺服是多大的?惯量比算过没?一般转盘机构都是加分割器的,话说你用的什么减速机?行星减速机还是普通减速机?减速机什么精度的?

网友C:
调速度增益

网友D:
哪一家的伺服 ?

楼主:
松下A5
引用 网友D:
哪一家的伺服 ?

楼主:
速度增益加大了,刚性调小了。加减速时间放长了。扭矩的曲线稍微好看一点
引用 网友C:
调速度增益

网友E:
楼主姓朱不?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A:
估计你是用台达伺服

楼主:
不是的,怎么了
引用 网友E:
楼主姓朱不?

网友F:
加个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