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4):
机械示意图如下。功能要求:两个伺服电机分别为示意图中的AB轴,各控制一组长短连杆,使得两长杆连接点可沿上半个椭圆轨迹反复运动,怎么求出两伺服电机转动轨迹?plc为FX3U,T椭圆的长短轴已知。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果断 CAM
  FX3U 能做 难度不小
其实AB轴的坐标点理论上根据2元2次方程式可求,就是数据量太大,PLC运算不了。
  • 下载积分:+1(wu32u2) 其实椭圆轨迹可以用逐点 ..

网友B:
    难!其中有个轴要做从轴吧

网友C:
    这个就是核心技术了,算法很重要,自己去慢慢算吧

网友D:
    见过这样的机械手,建议用运动控制卡吧,FX3U做出来也没有很好的效果的

网友A:
    真正要用plc也是可以的  但 fx3u 不是好的选择

    某些支持 G代码的 plc  估计就简单多了 如 台达 20pm     汇川 H3U  等等

    使用数控系统 最方便省心 自带了G代码  使用CAM 软件生成G代码直接输入数控系统就 OK
    不懂G代码,是指能实现特定功能的指令么?

网友E:
    对,数控的比PLC方便得多

网友F:
    并联机器人  看你的精度   3U可做
    我要的是思路,你在这说可做有啥用啊。。。。公式我早列出来了,但数据量太大,超出了PLC的运算能力。

楼主:
    自顶!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求大神指点啊啊啊啊啊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G:
    用一个电机,其他的用机械连接

网友H:
    只要是重复做这个动作,用带凸轮曲线控制的PLC就能做了

    QQ:84818626

网友H:
三菱的FX5U支持凸轮控制的

QQ:84818626

网友I: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这两轴的联杆机器手只能在一条直线的任意坐标上移动吧?
要想在一片区域的任意坐标上移动必须在3轴以上,这个结构只要是有直线插补的PLC都能完成。
我的图中的阴影面是端点都可以到达的地方。直线插补可以自己做。。。包括圆弧插补、椭圆插补。

网友I:
你这个两轴的联杆机器手我心算了下,在直线上的任意坐标(包括Z坐标)用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就能完成;至于你要走圆弧的话,如果是我做机械设计我会做一个作用于θ(角度)的轴,这样我就能在做出一定范围内任意坐标的算法,你现在这个设计我只能做一条直线上任意坐标的算法。
那你说说走直线的算法。

网友J:
直接买个二手的控制器 就前几天 刚看见有人在卖 2000左右的 FANUC控制器 虽然老款点
值得玩玩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解答,2元2次方程组解法问题已经解决。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K:
那你 可以 把 答案告诉我 吗 ?

网友L:
做机械手,有点高深了,跟着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