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模块和da模块

楼主(2015-06-24):
问下各位老师,我要用伺服恒力输出,先把数字量转成模拟量给伺服电机用da模块,然后还需要把压力感应器模拟量转成数字量读出即时拉力用ad模块。然后我吧da模块插到ad模块上读不出感应器的数据。谁能解答下感激不尽!还有不知道怎么贴图片只能上传附件了。附件是plc和模块的型号

网友A:
1.伺服电机是否可以用模拟量控制?
2.先輸入1個數値,ad模块看是否有電壓輸出。(1~5V 或0~10V)
3.輸入電壓(1~5V 或0~10V)。da模块是否輸出正確値。
以上3點確認OK,應該就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