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流电阻功率

楼主(2015-06-24):
1;PLC到步进驱动器之间要接一个2.2KΩ的限流电阻,现在不记得是多少瓦,记得以前使用过1/4W,现在想
问一下使用2.2KΩ 1/4W电阻限流行不行,谢谢。
2;还想问一下有没有不用把电阻焊接来连接的电阻,比如两端使用端子连接的电阻有没有?
不断向前

网友A:
实际上使用的功率就是一个LED的负载,光电耦合器。mA级的,1/4W是够了的。
安装也方便的,直接焊一个电阻器到导线上,套上热缩套管,用电阻器的另一个脚连接到驱动器端子排上。
我在这里也想不明白,诸如开关电源范围都可以做的这么大了,一个区区5V和24V就这么麻烦?设置一个开关进行5--24V的转换,方便用户实际连接。
下载积分:+5(dmh) 真诚感谢!

网友B:
PLC为了提高抗干扰性,所以输入都采用24V,一般10V以下就作为0电平,12V以上就作为1电平(各品牌PLC有差别,但不大)
而步进驱动器是通用的,也可用单片机驱动,所以用5V电源,一般1V以下为0电平,3V以上为1电平(如负逻辑则相反)
为了电平匹配,所以要串降压(限流)电阻。
最好把电阻放在驱动器的输入端,这样可提高抗干扰性,信号线上感应到的干扰电压,经过电阻分压,也可得到衰减。
下载积分:+5(dmh) 真诚感谢!

网友C:
只要阻值是对的,有大一点功率的最好用大一点,用1/2以上的也可以的

网友D:
其实也就10mA电流 就是 0.01A

网友E:
PLC到步进驱动器之间要接一个2.2KΩ的限流电阻
直流电源24V,1/4W基本没问题。

网友F:
买开关电源的时候,买那种不用转换直接有24v和5v直流电输出的就好了,用的时候把它们的0v短接起来,这样控制步进电机就不用接电阻了

网友G:
我用1.8k,的电阻,四分之一瓦,没问题的,端子,自己用压线钳,压个端子就好了

网友H:
我用2K的4分之一W没事

网友I:
电阻主要用来抗干扰,大概就行也不能离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开关电源的时候,买那种不用转换直接有24v和5v直流电输出的就好了,用的时候把它们的0v短接起来,这样控制步进电机就不用接电阻了
步进驱动器电源是DC48V,没有48V和5V输出的开关电源。
不断向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步进驱动器电源是DC48V,没有48V和5V输出的开关电源。

一般的设备都要装一个或者多个开关电源,比如触摸屏用,继电器用,电磁阀用等等,我的意思是装这个开关电源的时候,选用有双直流电压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