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4):
各位大师们好:请问PLC与变频器通信时,CRC校验是怎样计算的呀,有没有公式可以用,还是只接把数据相加再取低8位,

网友A:
这个算法应该可以自己定义吧,只要通讯双方算法一致或匹配就行
  • 下载积分:+5(何工控学) 谢谢,不过怎样才能知道 ..

网友A:
    变频器使用手册上应该有说明

网友B:
    循环冗余校验算法,很麻烦,说明书上有。没必要弄懂。主流控制器都支持且兼容此指令!

网友C:
    循环冗余校验算法,很麻烦,说明书上有。没必要弄懂。主流控制器都支持且兼容此指令! 我有什么 算的 资料!

网友D:
    不必了解它的为何,仅须了解它的如何。

    根据安川变频A1000手册 SIEP C710616 21D 第523页有提到计算方式,以三菱ST九行即可完成。

    函数名称:FYaskawa_GetCRC
    类型:
    FYaskawa_GetCRC    Word[Unsigned]/Bit String[16-bit]

    VAR_INPUT    Value    Word[Unsigned]/Bit String[16-bit]
    VAR        val    Word[Unsigned]/Bit String[16-bit]
    VAR        index    Word[Signed]

    程序:
    val := Value;
    FOR index := 1 TO 8 DO
        IF (val AND 1) <> 0 THEN
            val := SHR(val, 1) XOR 16#A001;
        ELSE
            val := SHR(val, 1);
        END_IF;
    END_FOR;
    FYaskawa_GetCRC := val;

网友E:
    rtu协议校验方式,现在的PLC(或者模块)都是带协议通讯的,这个不需要你算了

网友F:
    这个没有必要弄懂,台达PLC编程软件有现成的,直接把数字添加进去结果自动出来了。

网友D:
    那就要祈求未来的路上碰不到 3G 了。

网友G:
    要彻底弄懂原理有点复杂。会用就可以了。现在很多PLC都有相关的指令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们。

网友H(2015-07-24):
    这个好麻烦的,三菱的我算过一次,用串口协议连接仪表,其中一个仪表只能是MODBUS协议,自己计算CRC效验码。计算方式看了2周才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必了解它的为何,仅须了解它的如何。

根据安川变频A1000手册 SIEP C710616 21D 第523页有提到计算方式,以三菱ST九行即可完成。

函数名称:FYaskawa_GetCRC

像这种函数型看不懂,这个跟C语言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