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1711触摸屏屏幕不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24):
触摸屏上电后,24V电源灯亮,但是屏幕不亮,问了一下其他的朋友,大多都说是主板坏了,现在打算自己维修一下,不知道如何下手,大家有维修经历吗,一般屏幕不亮都是主板哪个元件坏了呢,那一块出问题了呢?
[attachment=136651]

网友A:
大部份是背光灯或背光驱动的问题

网友B:
排线没有插紧吧

网友C:
测量一下背光灯,有没有电压输出, 有的话 换背光灯,没有就修背光灯电路了.

楼主:
连接背光灯的插头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伏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连接背光灯的插头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伏呢
背光灯是由专用高压高频电路驱动,所以要普通万用表测不准确的。
这种情况多数是因背光驱动电路有问题造成的, 可以把驱动电路中的几个电解电容先换一下试试,80%的背光驱动问题都是因电解电容故障造成的。前几天刚修好了一台沙迪克放电机的显示屏,就是换了4个电容修好的。